[创维] 维修CQ1265电源有感

楼主(2017-04-17):
    前段时间接修一台创维32D98HP无电源,绕了点弯路,本打算和大伙分享,由于没空编辑写帖子,今天整理下思路编辑出来,和大家分享,欢迎拍砖。
    客户说一两个月没看,现在开不了了,我到客户家,插好电源按下总开关,听到消磁声随后雪花出来了,我以为机子没问题,刚要接机顶盒,电视关机了!不说了,拆~
    看板子该机采用CQ1265电源,测+B,开机瞬间有10几V电压,随后消失,测光耦无瞬间触发电压,测300V会存电,测1265的第三脚(电源),电压好像是8~13V跳动(时间久记不清),测启动电阻有变值(好像是300K的变值到400多K),换上,顺便测测热地端的几个零件,大致正常,通电试机,还是一样。这时想到三线电源模块,拆掉1265装上电源模块,把开关机电路接成开机状态,通电+B出现,调节好+B电压,开机图像正常。至此感觉问题应该还是热地这边。由于想知道原机电源真正的原因,不打算用模块解决。而且已到午餐时间,和客户协商拉机子办住院手续。
      下午外出隔天又开始检查,查了些资料,有说短路1265第五脚去保护试机的,结果试了一样,把光耦去掉也一样,有搜索到一案例是1脚对地的高压电容坏,万用表测不出来,直接代换修复的,我也找了个拆机的换上,还是一样,干脆一 不做二不 休把热地这边的两个小电解和几个二极管一并换了,还是老样子。此时蒙了。既然用电源模块可以,应该可以排除冷地这边的问题了啊?此时还不打算放弃,把目标瞄向冷地,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由于电源模块上机时,各组电压都正常,所以排除短路问题。把次级这边R804~R812~R817~R872四个绕组去掉,保留+B和R832(这个是给光耦供电的)这两个绕组,试机还是一样,当打算去掉+B的供电跳线时,心想会不会是这个并接在+B整流的C856高压电容在作怪,蓝色的外观有一点点失去光泽,一开始在客户家就有看到这个电容,没去在意,以为是脏了而已,反正拆那么多零件了,不差这个,拆下测量,220p只剩0.6p(数字电桥测的),应该就是你了,拆了个470p的换上,试机,+B和R832这两路供电稳定,恢复所有电路试机OK。
    折腾得我死去活来的竟然是这个电容失效。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失效的电容相当于开路,难道+B没这个电容1265会保护,由于没有试不接该电容会是什么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击穿+B的整流,手头没有这种整流管),所以感觉蒙蒙的。开关电源整流管上并接的高压电容起什么作用(小功率的电源没接该电容),望各位师傅指教下。
    总结,CQ1265第五脚接地去保护不一定可行。再一点,电源模块试机正常,并不代表冷地端没有问题。

网友:
保护还真灵敏。

网友: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为楼主点赞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费劲查找,楼主辛苦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好耐性

网友:
真有耐心.查出了故障元凶.为楼主精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