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图不理解

楼主(2017-04-17):
就如这图  是跨4 跨6  看到u1 u2 V1V2  U1U2是主绕组吗?哪么绕时时也是按相应顺序绕  U1  21到14这圈为跨6 然后20到15这圈为跨4  7到12跨4
6到13跨6    9到2跨6  8到3跨4 然后19到24跨4 18到1跨6  V1V2绕组 由V1 17到10跨6 16到11跨4 4到23跨4 5到22 V2跨六1组 哪么我绕铜线组也是按照这顺序绕 和相应的跨距绕吧?  然后入线也要全部方向一至吧?  本人从未接触过绕马达的

网友A: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这图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这个应该会清楚一点

网友:
正想学这个绕电机。书名叫什么?

网友:
绕制线圈时同心连绕,节距小(1跨6槽),大1跨8槽,下线按展开图,接线按端面图。

网友:
这个就是单相四极电机主绕组显极式、幅绕组庶极式。只要两头线圈不防事可以搞最短跨距。

网友:
上面两个图都画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
这种排线法采用的不多,

网友:
先把实物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