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钢筋调直机电脑板上这些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17):
大家帮忙看看:数控钢筋调直机电脑板上这些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旁边标有“K”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望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是什么,谢谢。

数控钢筋调直机电脑板旁边标有"K"的元件

数控钢筋调直机电脑板旁边标有"K"的元件

网友:
有点像继电器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吧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是继电器。

网友:
不知道的不要动是继电器,

网友:
是小型继电器,确定没错。

网友:
它怎么了。

网友:
是继电器,由程序控制那个继电器吸合。

网友:
小心哦,要爆炸的。。。

网友:
继电器貌似是12V的

网友:
有点像超小K形变压器?

网友:
有没有搞错,无语

网友:
高级技师了,还不能肯定。

网友:
赞同大家的看法,形状像继电器。圆圈内零件上面的字,图片上看不清楚。

楼主:
上面写有 10A 250V AC  10A 125V AC
         10A 30V DC   10A 28V DC
         SGD-05VDC-SL-C

网友:
一堆继电器,鉴定完毕。

网友:
是灵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