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推动管基极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7-04-18):
请问大师们,功放推动管基极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电路结构不同电压各异,没有一个通用的数值啊!

网友:
看电路结构,一般乙类的在导通电压的数字上减0.2~0.4V

网友:
这个没有准确数值,一般在0.4~0.5之间。实用的方法是测电流而不是电压。普通甲乙类功放看管子功耗以及散热效果电源电压等因素控制在50~300MA之间。

网友:
1.2V左右.小于这个电压估计功放声音比较单薄,个人观点。

网友:
Ube0.6V左右。

网友:
一般在0.4~0.5之间

网友:
0.6伏以下保安全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