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的调温电路的接线正确吗?

楼主(2017-04-19):
    接修一台可调温电热板,继电器烧坏了,查看电路用的是BTA80-800B双向可控硅,图中白线接电源火线,红线接继电器常开端,问题来了,可控硅G极未接线怎么工作的?可控硅各引脚和散热板之间电阻无穷大。

网友A:
散热板与什么脚相连?

网友B:
散热板应该接G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板与什么脚相连?

散热板和机壳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板应该接G极了。

散热板和机壳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板与什么脚相连?

G极和散热板之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板应该接G极了。

G极和散热板之间不通

网友:
散热板和机壳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