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适配器原理

楼主(2017-04-19):
请师傅帮忙分析下,如下图中,两个可控硅的作用?能否去掉不用?

网友A:
你是要替代 还是直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替代 还是直接不要。

能不能直接不要

网友:
真还就没关注过类似的电路,看不到后面完全的电路及原件参数也不好判断,就让我们一起等待高手的指教?

网友:
图纸好像不太完整。

网友:
一起等待高手的指

网友:
t同时受控于c11

网友:
下边的导通角<上边的导通角

网友:
简化版的功率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