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电容更换问题。

楼主(2017-04-19):
我的一音响16V2200UF电容烧了,手头上16V的没有这么大容量的电容,只有35V3300UF的电容,用这个35V3300UF代替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又或者用16V1000UF两个,16V200UF一个来并联更好??

网友:
滤波电容  可以代换

网友:
说明你对电子基础不了解。你换10000UF的更好,只要耐压够,容量越大月安逸

网友:
用35V3300UF代替完全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指导

网友:
耐压高反而更安全,容量大当然是更好
只要考虑体积问题和引脚距离能不能安装

网友:
如果是单电压供电的可以直接代换,如果是双电压供电的就要换两只一样的35V33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