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资料] 金正唱戏机反复重启中,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20):
和用户说修好40,用户爽快答应,先换了一片内存故障不变,看来数据有问题了,手里有个相似的板子,拆25存储器换上,开机不再反复重启了,但按键不对应,又下载了一个数据写入正常,只是开机画面不一样了,把数据分享给大家。
原机版号为MS-CK711-V1.5,下载数据的版号为MS-CK711-V1.3,7寸屏

金正M 62(S200,F25L32P,MS-CK711-V1.3,

网友:
顶你,这个我一台也没修好过

网友:
有的机器找死找不到对应的 不是这里不对就是哪里不对

网友:
好经验就是要分享!!谢谢

网友:
这类型的机子 我这只有换电池和座子···其他问题目前还没见过

网友:
这东西数据不好找 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我想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稀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0-20):
谢谢楼主分享固件,固件难找啊啊。

网友(2017-11-25):
亲,左边有一大一小换那一只?

网友A(2018-05-08):
楼主高手 ,,   哪个是内存 哪个是数据 ?   是长的那个是内存吗,  8脚的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 ,,   哪个是内存 哪个是数据 ?   是长的那个是内存吗,  8脚的是数据

YES

网友:
时间这么长了还能回答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最近遇上一个7寸看戏机主板也是MS-719-V1.1  主控E200.
故障是开机看视频偶尔定屏声音卡住,然后重启.
换了卡和U盘播放都这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2018-06-29):
我用上按键位置不对,在那里下的我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