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柜盘管。

楼主(2017-04-20):
这种冷柜盘管需要盘多少米铜管合适?毛细管的长度应该是多少?望师傅们告知。

网友:
盘明管不好看,最好按原来的路线盘

网友:
论坛很多类似的,后背管子排满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
https://www.jdwx.info/thread-463055-1-1.html

网友:
这种冷藏展示柜,后背盘满,8MM管,用弯管器成型。毛细管一般用市场通用毛细管外径2.0MM,1.8-2米。。

网友A:
弄张吹涨试蒸发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张吹涨试蒸发器搞定

换了蒸发板,冰种没加多少,压机运行五分钟左右保护。电流0.9,这会不会是蒸发板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蒸发板,冰种没加多少,压机运行五分钟左右保护。电流0.9,这会不会是蒸发板小?

堵了吧

网友:
朋友你这个展示柜修好了吗。。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