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冷冻库温度探头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标准?

楼主(2017-04-20):
风冷冻库温度探头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标准?

网友A:
风扇的回风口

网友:
库温探头冷库中间,化霜探头放在蒸发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的回风口

回风口在哪里?什么位置?哪个位置?

网友:
一般库温探头风冷的放在冷风机后面,也就是风扇的回风口最准确,回气管探头直接绑在蒸发器回气铜管上

网友:
楼上说的还可以   你看着办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