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7-04-20):
修南京西普尔48V充电器,有3842、358组成的,因前极问题,换掉几个元件后基本正常,插电限流灯泡一闪后灭了,测量输出电压55V,但是接电瓶后,限流灯泡很亮,而且拔掉电瓶限流灯泡仍然很亮,我在光耦3、4脚用镊子短一下,限流灯泡就正常了,然后再插电瓶现流灯泡还是很亮,去掉电瓶限流灯泡仍然很亮,向这样的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各位指点迷津,谢谢老师。

网友:
插电限流灯泡一闪后灭了

不知你这个限流灯泡接在什么地方,是在保险丝位置还是串联在55V输出端?

楼主:
在保险丝的位置,

网友:
去掉灯泡再试看看如何?

楼主:
我估计不是去灯泡的问题,因为接负载电瓶灯泡很亮,去掉灯泡仍然很亮马上,说明问题还是没找到。益斋老师。

网友:
空载电压55伏基本正常,当灯光很亮时电压是多少?
你串的灯泡是多大的啊?

网友:
空载电压正常,可以去掉灯泡直接试机!

网友:
图片发几张看看,听说西普尔的做工不错

楼主:
电路板实物图我发了几次都发不上去,电路原理图在网上始终没找着一样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百度查询西普尔充电器可以看一下。

楼主:
向我修的这种充电器,我怕去掉灯泡会出问题。因为拔掉蓄电池灯泡还是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