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液晶电视FAN6755电源通病

楼主(2017-04-20):
    康佳机凡是采用FAN6755电源的都有以下通病: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定时关机、不定时自动开关机等故障。论坛中有很多师傅都说是6755芯片问题但我在多例的此类故障中均是6755的第1脚所外接电阻故障,并几乎是大阻值电阻不同程度变值。用电压对比法测试各个电阻两端电压很快能查出故障电阻。注意不能拆焊测量!加热后故障有可能排除!!!
    今天又接到一例 时不时不能开机故障特分享出来。
   机型:康佳液晶电视LED42M2800PDE  三合一主板:35017805
   也不用说太多了!直接上图吧!
  因一时找不到一样的电阻只能这样代换了 大家将就看吧!提醒:电阻最好全部换新。

1人赞赏

网友:
好方法,记住,试试!

网友:
启动电阻问题是吧?液晶电视好多软毛病都是大阻值的电阻引起的。

网友:
是的,是常见病啦。谢谢LZ分享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