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调速线分别怎么接

楼主(2017-04-21):
洗衣机调速线分别怎么接哪个接在哪上面求大师指点

网友:
首先看懂电路在接,不行找附近师傅修理

网友:
洗衣机后面应该都有电路图

网友:
找电路图接线

网友:
曾经碰到过用户到我这里买油烟机电机自己回去接的,没用几次就坏了,还说没以前有劲,我估计他接错线了,拿了根电源线让他接线给我看,结果确实错了,我说你不会接拿来我给你装,加10元钱,用户为了省那10元,害得我只能去批发商哪里调换,可恶!

网友:
一言难尽,先看机后的接线图,按图的颜色对号入座一般就可以的(除电机己换),

网友:
看电路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