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4-21):
路由器上面的,5脚芯片,上面丝印 LD3WA,什么参数,用什么可代替的芯片吗?
路由器型号TL-WR742N。

右下角,靠近电源插口那里,电解电容左边

右下角,靠近电源插口那里,电解电容左边

电解电容下面的5脚芯片

电解电容下面的5脚芯片

板上唯一一个电解电容旁边的那个五脚芯片

网友:
我反正没看清那个芯片

网友:
电源降压芯片12V降3.3V的,可以用1084--3.3的代换,共主板一个3.3V即可

楼主:
是DC-DC降压的吗?那路由器的适配器是5v输出的,是不是5v降到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DC-DC降压的吗?那路由器的适配器是5v输出的,是不是5v降到3.3v

如果外接电源是5伏的,估计就是5伏降到3.3的啊

网友:
是DC-DC降压的吗?那路由器的适配器是5v输出的,是不是5v降到3.3v是的

网友:
可能是5脚稳压IC,直流电压变换IC,真心看不清

网友:
找个旧的装上

网友:
电视主板上面的有通用的

网友:
这种芯片很难说的,你最好有电路图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