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如放入

楼主(2017-04-21):
刚拆时不记得拍个图,现在放上去找不到对应口,求各如何放入CPC?

网友:
这种插座的,CPU放入要小心,有技技巧的.一个不小心CPU插座就坏了,到时准备换主板吧.

网友:
方向是唯一的

网友:
估计,会坏的

网友:
仔细看看,有标记的。

网友A:
这让我说什么好,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说什么好,看图

应该是说顺时针转90度就行了。

网友:
你这是771cpu上775主板?
仔细看cpu,有2个缺口,对应cpu座的两个耳朵。一看就懂了。

网友:
没事,按他们讲的做,就不会有事,来晚了,想补充都没有可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