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阀门问题

楼主(2017-04-21):
请问荣昌版主,没有设计热水阀的小轿车是不是制冷效果会比较差,怠速时低压的压力也会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大众的朗逸轿车。还有就是六年的车了,有没有必要做个空调管路清洗,清洗管路单单只是起到杀菌的作用吗?

网友A:
你做为用户,我可以告诉你你提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不需要担心制冷差,只要你不缺冷剂,冷凝器不脏,制冷不会差,压缩机有问题除外。制冷系统是密闭系统,只要生产制造的质量和工艺没有问题,不存在这清洗消毒什么的,如果是蒸发器清洗,有点动手能力的人自己搞也可以的。你的这个车我也有一部跟他一样的兄弟款(宝来)车,其实大众的车只要你勤换点空调的过滤器。基本不会需要清洗蒸发器的。我换了车之后。我的这部车现在丢露天停车场,一个月不开一次,基本就是遛狗才开他出去,空调制冷制热,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力。6年了没有做过什么保养,就自己加加冷剂,换换花粉过滤器,买车后第三年开始就给小弟用,跟用牛车一样。第六年交回来,空调系统完全没有问题。问他修过没有,他说“空调还要修的吗?”,后来我看看冷剂也不算少。就换了过滤器。一直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为用户,我可以告诉你你提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不需要担心制冷差,只要你不缺冷剂,冷凝器不脏,制冷不会 ...

谢谢大哥指点,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受教了!

2楼师傅说得对,热水阀与空调制冷效果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热水阀关闭不严,或者热气混进了空调系统,那才会影响空调的制冷效果。
一个正常的空调系统,没有必要刻意去“清洗系统”。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