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来论坛最近入手一750W功放 出现左右声道功率不一致

楼主(2017-04-22):
功放已经测试前级调音台互换XLR线无影响,互换后级输出,音响声音大小出现互换。调音台接立体声借口左右声道平衡,换MP3借口依然如此,换单声道借口依然如此,是否我的问题出在功放上面

网友:
是什么样的功放?纯后级还是合并机?

网友:
音量电位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糊里糊涂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点,功放有桥接模式,桥接模式下
只有主电位器工作,此情况下依然双路输出不一样,故B电位器无问题。小弟没有功放维修的经验故不敢贸然使用万用表,更换了一个功放后双路输出正常,所以还是功放B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