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普生EB-745WN显示有阴影

楼主(2017-04-22):
爱普生EB-745WN显示有阴影,光路已经清理。其中有一片分色镜有磨损,但是可以排除(我拆掉次镜片后,显示仍然有阴影)上图,希望各路神仙给予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在线等,有朋友帮忙看一下,指点,谢谢

楼主:
明显有竖条阴影

网友:
应该是有一片镜片装反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一片镜片装反了

你是说偏振片么,这个没动过呀

网友A:
可以肯定是有一片反射镜片有点位移或者有点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是有一片反射镜片有点位移或者有点松动了

感谢这位大神的回复指点,但是我好像有检查过反射镜片,每片镜片后面都有胶固定,没有松动和移位的痕迹。如果确实是这个问题,可能是我检查不够仔细,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爱普生通病修过好多  换光路处理

网友:
晶片坏了换晶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