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瑞凌NB500电焊机二保焊机出现不能二保焊故障

楼主(2017-04-22):
上海瑞凌NB500电焊机二保焊机出现不能二保焊故障,电压表指示正常,无电流输出;只能手工焊接正常,请高手帮忙指点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检查把手开关、线

楼主:
上海瑞凌NB500电焊机二保焊机出现不能二保焊故障,电压表指示正常,按动手把开关时,电流表显示869立马降低到015无电流输出;只能手工焊接正常,请高手帮忙指点如何维修,谢谢!

楼主:
线和焊枪、送丝机是从另一台正在使用的同等型号焊机上拆下来做一下实验,所以焊枪开关和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