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万能遥控器调乱了电视,求救

楼主(2017-04-22):
那位师傅有创维电视42E680E升级包,小孩用万能遥控器调乱了,不能收看有线电视,用原遥控器不起作用了,主板8K54 70-32218,背壳42E680E-K151549,求帮忙,屏是LC420EUJ-SFP1  ,SEL420FY(LDF-112)。

网友:
头一次听说万用遥控器可以搞乱智能电视系统的,,你确定不是小孩更改了信号源设置,或者设置绑定了遥控器,遥控器没电或发射/接收头有问题?

网友:
绑定遥控器是指绑定鼠标/键盘/蓝牙(创维有些产品支持手机通过蓝牙4.0及以上或同一网的络链接方式控制电视,不过要先在手机安装一个遥控器软件,手机没软件就直接绑定会导致你说的现象这时只能用电视按键来取消绑定)等外部输入控制设备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用电视机后边的按键调出主菜单找到系统设置,选择恢复出厂设置,确定即可,我不建议用户自己刷固件,这不像你刷手机系统,下个刷机软件和系统接好手机按提示操作就行的,给电视刷系统,全英文操作界面,没有任何提示告诉你应该怎么搞(没有帮助选项,也没有提示),你下载的固件必须合适且安全。一般我们都是到售后花钱买的,他们对配件和软件的售价,我想找过售后维修的都知道

楼主:
O(∩_∩)O谢谢师傅们的建议,我再试试其它方法。

楼主:
一开机就进入酷开系统(数字电视),用电视机后边的按键调出主菜单找到系统设置,选择恢复出厂设置,确定,还不行,按键调出主菜单,没有信号源选择项,就是不能确定是不是系统软件问题。

网友(2017-06-01):
找找设置回复出厂设置好吧,治疗各种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