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2V充电器 贴片电阻问题

楼主(2017-04-22):
我是业余 玩维修的 经常在论坛逛  前天下雨 72V充电器进水 烧掉了一个贴片电阻  今天我买了一个新的充电器同一牌子的 拆开看那个贴片是8203

现在就是有点纠结 手上有没有那个型号的 请教下 怎么修  我对色环电阻 最头疼

网友A:
正反面照片拍清楚一点,说不定我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面照片拍清楚一点,说不定我能帮到你,

画圈那个贴片电阻 是8203

网友:
你看吧,焊盘都被搞坏了。铁片应该用风枪吹。楼主最好能把线路跑出来,那个电阻就好确定了。你说的8203难道是820K?如果是的话四环色环是灰红黄。五环是灰红黑橙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
8203贴片电阻(贴片上没有下划线或其他记号的话)是820KΩ
可以用820KΩ编带直插金属膜电阻代替
色环是:灰—红—黄—金(限流电阻)灰—红—黑—橙—棕(常用的1%精度取样电阻)

网友:
仔细地检查一下,进水的充电器不会就烧一个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
应是820KΩ的电阻。

网友:
建议串个灯泡试着修,不然看他会不会死给你看!

网友:
你把新买的充电器拆开,断开8203测一下不就知道多大了。

网友:
应该继续检查电源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