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比泽尔12p冷库压缩机回收雪种和抽真空问题

楼主(2017-04-22):
冷凝器铜管有泄露,请了个家电维修师傅来维修,只修过冰箱没有修过这么大的冷库,而在下又不是专业人员,和他一样懵逼,通过电话求助,几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主要的问题是1.焊接前的雪种回收,方案a是,开机状态下,关闭低压端回气阀,关闭储液罐出口四通阀,关闭高压阀,关闭储液罐入口阀。或者方案b,先关高压,或者方案c,不知道怎么弄,维修师傅用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关电,关死所有阀门,割管放气,焊接!事后加了30磅的雪种。
虽然事情已过,但心中有梗,在此求教,如果没有专门的回收机,怎么利用机器自身最大限度的回收雪种。
问题2,焊接完成后的抽真空问题,从哪抽,师傅懵逼我也懵逼。电话给以前修过的师傅求助,是从高压阀那里,但具体哪里,怎么操作也懵逼了,高压端是法兰型阀体,除主通道外,侧面有多用口,上面还有一接压力表(还是压力阀?),电话里说拆开这个接压力表的,接上真空泵,打开高压阀,抽,抽完,关闭高压阀,卸下真空泵装回压力表,再开阀。但我们第一步就不行了,关闭高压阀了,想拧下压力表发现还是有压力,而且压力不小。不知道这个压力是否是压缩机内的雪种压力,而且这样抽真空,压缩机内的雪种是否也会被抽走完,形成浪费。故而在此求教,焊接完毕后的抽真空,具体步骤应该是什么。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维修师傅在高压管上开了个洞焊了个顶针阀,从那抽了真空。
附图一张,高压阀的。

楼主:
图呢,我上传的图怎么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呢,我上传的图怎么不见了

很简单的。
往自身储液器里收氟:
先关闭储液器上的出液阀后开机,待低压压力稳定在0稍微以下一点时,关闭压缩机的排气阀,在即将关闭终了时停止压缩机运转。最后再关闭储液器上的进液阀,收氟完毕。
利用自身压缩机抽真空:
先打开压缩机排气阀上通大气的旁通阀(或者旁通口)后启动压缩机运转,再分别打开压缩机的吸气阀、节流阀(膨胀阀)前后的关闭阀及低压侧所有通向压缩机的各个阀门,待低压表完全稳定在最低真空度后停止压缩机运转。打开储液器上的进液阀,让储液器里的高压气体返回冷凝器至压缩机的旁通口放出数秒钟后再关闭旁通阀或者旁通口,系统除储液器外全部真空完毕(冷凝器及与压缩机的连接管路是通过排气方式排除不凝性气体的)
注意:螺杆式和涡旋式压缩机不宜进行自身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
往自身储液器里收氟:
先关闭储液器上的出液阀后开机,待低压压力稳定在0稍微以下一点时, ...

哦,谢谢大师了。在抽真空时假如我们有真空泵,怎么抽,能再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师了。在抽真空时假如我们有真空泵,怎么抽,能再讲解一下

是这样,我们的压缩机位于外围,与商场内的立风柜组,最末端的柜子约20米距离,如果打开回气阀抽真空,这20米管道内的雪种也将被抽掉,我们只想抽高压端,到冷凝器到储液罐这一小段的真空,是否可行(不在管道上再加焊一个阀),尽量减少雪种的消耗。我们有4台压缩机,不可能每台都像那样要在管道上加焊一个阀。
另有一个问题,12p的压缩机内部会有多少的雪种,如果不多,关闭回气阀,从回气阀旁通口抽真空,同时打开高压阀,关闭储液罐进出阀,只抽压缩机,冷凝器这一段是否可行。
再次谢谢大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师了。在抽真空时假如我们有真空泵,怎么抽,能再讲解一下

外接真空泵也很简单。
在压缩机吸气阀的旁通口或其它加液口上连接好真空泵,打开系统中除储液器进出液外的其它所有各阀,关闭所有通大气的阀门,开启真空泵,待高低压压力都稳定在最低真空度后,关闭吸气旁通口,拆卸与真空泵的连接管,系统真空完毕。
系统真空后,必须迅速将系统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真空泵也很简单。
在压缩机吸气阀的旁通口或其它加液口上连接好真空泵,打开系统中除储液器进出液外 ...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不是有泄露吗?应该没多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