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TP5039开机蓝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7-04-23):
  这台机器(LG50X4屏)去年初修过一次,换了电源板好了。前几天朋友在家看还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黑屏,我去看了下开机蓝灯一闪就灭了。拆开换回原来坏的电源板,坏的电源板没找到故障,原来可以亮蓝灯,二次开机无输出。换上后还是蓝灯一闪就灭了,看来不是电源板故障。换回电源板,逐步拔掉Y板等电源,最后发现拔掉主板电源有电压了,测了下电源板输出电压基本正常,逻辑板D2、D4灯亮。Y板保险测量也没有烧的。屏是请问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A:
看下有没可能是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有没可能是保护了

请问是哪里保护了?

楼主:
淘宝买了两块主板套装,一百多点,今天换上后开机蓝色指示灯常亮,说明原主板坏了。但是仍然不出图像,测电压大部分都没有。逐步断开各个板子供电,后来发现断开中间的视频播放板供电各组电压正常了,试机正常。看了下视频播放板只是播放usb接口视频用的,把电源拔下并不影响电视机其它功能。顺便说下去年修的时候发现电视机音量要开到50左右音量才合适,这次两块主板都换了电视机音量调到20左右就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