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JSQ13-6.5M3没有打火声

楼主(2017-04-23):
用万用表测量风压开关是接通状态,用嘴巴吹气有复位声,而且也有点火声,就想问下原来这个口是不是用什么东西堵住?!
第一次接触这种热水器,而且顾客拿来就是这样子。

网友:
网上淘一个换上,

网友A:
就是一个压力开关,是这样的,一个可以吹,一个是吸,不能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压力开关,是这样的,一个可以吹,一个是吸,不能堵!

想问下换了个压力开关上去,怎么风机还不转呢,电容正常

网友B:
确定开关是好的再查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开关是好的再查电机了

用手拨动才转,看了下风压开关的原理:  热水器在初始状态时,风压开关应该是闭合的,打开水龙头后,水阀的微动开关动作,发出信号给控制器,控制器发出信号给风机,使风机运转,同时发出信号给电磁阀以打开煤气 风机运转后,产生负压,使风压开关开路,控制器接到开路信号后,就认为风机运转正常, 于是发出信号给脉冲点火器,点火器点燃煤气。
那是不是电机霍尔有问题?

网友:
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
不会是电机转动不灵?

网友C:
看你这风压默认是通路电机工作后开路的。这机器是开水后打开微动开关恒温就水流开关,然后电机运转风压开路或通路后开始点火打开电池阀。你的问题先看不是微动或水流开关,在检查电机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风压默认是通路电机工作后开路的。这机器是开水后打开微动开关恒温就水流开关,然后电机运转风压开路 ...

点着火后,风机还不转,再打开又不行了,控制器是新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