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 常烧IGBT与整流桥!

楼主(2017-04-23):
室内温度21.6度  温得盘面温控管K值116.37K  IGBT温控管也是差不多阻值  测量5V有4.7V  测300V有305V  开店不带载测风扇18V  有17.6V  按理来说应该是正常的   用户一直使用  早两天才说突然坏了  拆开看有小强  和2UF电容变值到0.6UF  测量其它电容都正常  就是原机用20A电流的igbt  用15A的代换   一烧开水就爆  当时爆管的电流约6A!!!    请问有没有大侠修过同样的问题  板很干净的  底面还有一层保护漆的

网友:
管子小了

网友:
爆管的电流约6A-----肯定是伪劣产品

怎样看电磁炉IGBT真假。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607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抗干扰电容,谐振电容更换再试试。

网友:
管质量问题,跟我买的新25n120一样,爆管,现在有几个不敢用了,全部用原装坼机好的很。。。

网友A:
换的IGBT质量不行,还有推动IGBT的管子也查一下,大电阻也查一下

网友:
应该先洗板,小强最讨厌了

网友:
1gbt管子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IGBT质量不行,还有推动IGBT的管子也查一下,大电阻也查一下

推动对管都换了

网友:
有小强的电磁炉我向来都是拒修的,给用户讲清楚,它们才是故障的根源。除不掉它们电磁炉修好了也用不了几天,不信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