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灵水冷机组如何解锁

楼主(2017-04-23):
一台特灵螺杆冷水机组,用的是CH530系统,现在屏被锁住了,不知如何解锁,望高手予以解答

网友:
是不是空调还欠厂家的尾款没给啊

网友:
基本都是欠厂家或安装方尾款被锁死的。

网友:
没用还是等厂家来拿钱吧

网友:
哪跟哪?不懂!……

楼主:
是屏锁了,不是机子开不开,使用单位也不欠安装单位的钱,已经使用13年了。

楼主:
以前是别家单位做维保,服务不好,今年投标,我单位中标,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解不了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别家单位做维保,服务不好,今年投标,我单位中标,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解不了屏。

输入159 ENTER 试试

网友:
之间有经济纠纷,如果没有密码会写在控制柜里面

网友:
如果没有改动就是---159

楼主:
谢谢大家吧,已经解开,是159加enter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