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p60nf06大功率场效应管怎么测量啊?

楼主(2017-04-24):
4金币
如题,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A:
只有一次是有数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次是有数值的,

说清楚点,什么意思?

网友:
用指针表10K档,首先把三个电极碰一下放电。接着红色笔固定在S极,用黑笔(表里面电池正极)碰一下G极,这时候S D导通,两次阻值一样小。对换触碰S G表笔,用红色碰一下G极放电,再测S D一次无穷大一次有数值。这种方法初步判断快速有效,卖货都这样测试。注意,从机器拆下来的功率管,先用放大镜看一下S D G间塑料有没有跳火漏电迹象,它可是造成液晶电视烧保险管或不定时烧保险管元凶之一。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另外,上面场效应管N沟道和P 沟道测试方法一样,只是红色黑色笔对换。一般电视上功率管中间脚是D极,旁边两个脚是,S G极。

网友:
给你这个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