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一插电就自动运转

楼主(2017-04-24):
如题,老式科龙。内机一插电就自动启动。换了启动开关的微动按钮,故障一样,拆了遥控接受头,故障一样,换了ULN2003A ,故障一样、
还请高手指点

  补充一下,插电自动开机后,按开关可正常开关机

网友:
换个板吧,现在的板也不贵

网友A:
前天遇到台格机也是这样!不过遥控关机之后,以后不拔插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怎么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应该还有一块板吧;看看内机风机继电器。

网友:
按键旁边的电容漏电也会自动开关机,把他拆了

网友:
真是奇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一块板吧;看看内机风机继电器。

是的,我上 的图是显示控制板,内机里还有一块板。应该不是内机风机继电器,插电自动运转不只是风机转,压机和外风机延迟也启动的。如果单单风机继电器粘连,不会这样,而且开关也应该关不了内风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遇到台格机也是这样!不过遥控关机之后,以后不拔插电源就没事了。

没修好吗    该死的十个字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遇到台格机也是这样!不过遥控关机之后,以后不拔插电源就没事了。

是有这老格力这们,第一次插电自行启动,关机就正常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