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滚筒洗衣机xqg55-1006e开机洗涤排水马达就工作

楼主(2017-04-24):
各位师傅。我也是刚刚接触到滚筒洗衣机。开机打到单洗涤进水阀就开始进水,但是排水马达就开始出水 我量排水马达220伏就已经来到了 一边进水。一边出水。就导致水存不住。洗不了衣服。我在网上发了一个电脑板 装机之后故障依旧。我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发来的板有问题还是我判断错了 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

网友:
如果上一次程序没有走完,就断电,下次开机还会继续上次的程序,甭管它,一只让它工作看看,如还是排水,就先换水传试试。

网友:
再换块板子试一试,不行就考虑线束了

网友:
排水管低于60-100了

网友:
滾筒我也修得少

楼主(2017-06-04):
最后终于弄明白了  就是排水管的问题  因为修的少没注意观察过

网友:
老大,排水管高度还影响排水泵的通电问题吗

网友:
注意虹吸现象!

网友:
上排水有规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