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c21-sc611电磁炉烧不到5分钟就停的维修

楼主(2017-04-24):
九阳c21-sc611电磁炉烧不到5分钟就停的维修!78l05的输入级从待机的13.5v到开机的6v就停机,正常应该是从待机13,5v到开机的8v换2226电源模块后正常

网友:
这么窄,你都是怎么一边搞一边测量的,感觉表笔点不牢固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你的图片2电源模块旁的是什么零件?----------努力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问你的图片2电源模块旁的是什么零件?----------努力学习中

快回复二极管!by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