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豆浆机只加热不打浆检修

楼主(2017-04-24):
    客户拿来一苏泊尔豆浆机说只加热不打浆,我插电试机故障属实
拆开机机器经检查控制电路基本正常,故障是电机损坏就一顺手先放在一边日后告诉用户要更换电机,前天正好有空就把机器顺手取来先拆开电机碳刷检查还可以,在观察电机外观没有明显烧坏迹象,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打开电机绑线发现有个过热保险用万用表一量断路  嘿 原来病根找到
    再把线路直接短接恢复好
    最后把电机盖盖好
    试一试机器,打浆正常

网友:
原来的过热保险坏了,说明电机有过热。这样直接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多少钱?

收费50元,告诉用户电机问题

网友:
应找出电机过热的原因。我通常给电机加油保养,这样以后工作时电机才不会过热烧坏。

网友:
这样直接焊接维修不可以,原来坏就是温度保护烧了,应该换新温度保险,否则串激电机有可能烧毁造成火灾,或者漏电要人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