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家帮忙看

楼主(2017-04-25):
一个卖家具的叫去看下一个电视柜带DVD,和音响的那种,能读碟但功放不响,拆开一看环牛烧了,这个是多少瓦?

网友:
用途不是很大

网友:
    可能有50瓦

网友:
上淘宝定做一个!

网友:
找个体积差不多、电压相符代换就可以了,如果不怕费时间拆开按原参数重绕也可以,绕好后试机正常的话就可以烘干--浸绝缘漆——沥干——烘干就可以啦。

网友:
像100瓦左右的。

网友:
根据环牛的体积判断,不超过50W

网友:
估计也是50W左右。

网友:
拿去让绕马达师傅从新绕线圈

网友:
主绕组21V-0-21V,就瞎猜一下吧!2*25W.这个还是要看功放部分上的是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