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艾美特CE2099一z电磁炉开机不加热

楼主(2017-04-25):
接收艾美特电磁炉不加热,拆机未发现有明显元件损坏,对大电阻一一测量未发现问题,对大电容测量也未发现问题,开机还是不加热,然后对贴片工C进行加焊,电磁炉又能加热了,通知用户取机,第二天用户把电磁炉又送来了,说一壹水还没开就不加热了,心想会不会是电路板哪里漏电,先不管把带胶的地方先清下,一不小心用一字小起子把胶扒开的同时把一个二极管扒断了,细看电路是一稳压管,因没有图低,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稳压管,大胆用18V稳压管换上,开机问题居然解决了。自已抄了几个菜正常。

楼主:
稳压二极管位号ZD2

网友:
我在想:工C是什么?
我没学过或忘记了,要重新翻电子技术书了

楼主:
当是捍的是1C2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也清清胶,不对呀,有胶的地方不应生锈断裂呀,真是另类,祝贺修复成功,
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