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小神童XQB50-20进水故障

楼主(2017-04-25):
这台洗衣机有两个进水阀,开机启动只有一个进水阀工作另一个进水阀没电压,顾进水量非常小,电脑板换新的故障依旧,诸位同行谁遇到过次现象,求指点高招,

网友:
继续换进水阀,祝你成功

网友A:
看看另一个进水阀有没有断线(与电脑板连线)?或者是它是喷雾用的,拆下电磁阀线圈看看,进水腔是否脏堵,或者用户家水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另一个进水阀有没有断线(与电脑板连线)?或者是它是喷雾用的,拆下电磁阀线圈看看,进水腔是否脏堵, ...

对另一个应该是喷雾用的,我拆开了清晰了里面一下装上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两进阀线调换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B:
一般带两个电磁阀的洗衣机启动时,其中一个电磁阀先得电开启进水,到水位后停止进水。等洗衣机到漂洗过程时,另外一个电磁阀得电启动,喷洒水出来。而不是两个电磁阀同时启动工作的。
进水小是不是电磁阀问题,吹一下气体都能感觉得到的!或对比测量一下线圈的阻值也能清楚坏没坏!

网友:
可先测一下两个线圈电阻是否相同,如相同可对电磁阀一组线圈直接单独接上22Ov供电,电磁阀连接水管,通上市电如电磁阀有水喷出说明进水阀好的。否则电磁阀坏

网友:
进水小,要检查水压,过滤网是否脏堵等。

楼主:
修好了,谢谢大家,应该是法心里面堵了然后在我店里自来水压力小,搞得进水量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带两个电磁阀的洗衣机启动时,其中一个电磁阀先得电开启进水,到水位后停止进水。等洗衣机到漂洗过程时 ...

版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