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移机要抽真空不

楼主(2017-04-25):
各位前辈晚上好!麻烦你了,请问变频空调移机和定频一样吗?还是?请指点迷津!这里余干县的师傅吗?。

网友:
肯定有抽啊

网友:
变频要抽空滴!

网友:
如果是为了正规的安装,建议你抽真空!不管是安装还是移机!收了用户的钱就应该把用户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做!

网友:
除了R22的 其它制冷剂的 都得抽

网友:
抽空的同时可以抽烟

网友:
移机抽真空是好,可拆机时已经收了雪种了,再安装排空久一点,再补加,有时候我们不怕麻烦,麻烦的是客户不愿意出钱,就这么多啊

网友:
变频空调新装和移机肯定都是要抽真空的,不抽等于带病工作效果会很差!

网友:
必须抽啊,

网友:
移机前和用户讲好价钱,我一般抽空贵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