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逆变器维修高压电容不放电

楼主(2017-04-25):
12v-220v逆变器后极高压电容400v通电后电容不会放电,电容无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这种情况会导致场管坏吗?

网友A:
220伏的负载断路了吧,没有图瞎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伏的负载断路了吧,没有图瞎猜的啊。

没接220v负载,后极场管4个47n60全拆了,不放电,另有一台拆掉后极场管电容依然放电

网友:
检查泄放电路,顺着电容腿就能找到,然后和好的对比测量

网友:
这个是400伏后面是修正波电路,直流400伏转170伏修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