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问题

楼主(2017-04-26):
向大师们求教!铝芯线怎样焊接,可以锡銲吗?我为什么銲不上。谢谢

网友:
铝线用锡焊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
本来就焊不上,挂锡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焊锡的保护壳,使铝线不再氧化。

网友:
电机的用线鼻子卡上

网友:
铝不沾锡。

网友:
盐酸伺候

网友(2019-12-08):
不是不沾锡,是铝受热马上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如果用某种方法不让其形成这种氧化膜,铝还是很容易和锡接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