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全自动洗衣机启动暂停键不起作用,是什么原因,求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17-04-26):
一台美的MB55-X2016FA全自动洗衣机,启动暂停键不起作用,别的都可以,按键检测正常,此机带浑浊度检测和银离子发生功能,浑浊度检测原理是什么,这个传感器坏会造成不启动吗,有那位遇到同样问题或了解的大师告知下,谢谢!下面有图片。

网友:
电脑板坏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好的一台洗衣机,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换电脑板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按键连接的4148或电阻开路或是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直接换电脑板损心

网友:
和按键的原件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只有这样了,给用户沟通下,发板了!

楼主:
闲的没事,又检查了一下,Q7,型号A116..M024三极管和D3.1N4148坏,A116没现成的管子,用STA733代换按键可以用了。不知道这样能用多久,敢交付用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