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数字万用表测出交流与直流

楼主(2017-04-26):
数字万用表如何测出被测电压为直流还是交流?用数字万用表直流档可否测交流电压,结果出现什么现象?今天拿了一个IED球灯,驱动版输出(直流档测出300V`交流档测20Ⅴ)是交流还是直流?也用数字万用表直流档测交流电压无反应?

网友A:
用交流档测出电压说明有交流成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交流档测出电压说明有交流成份。

用交流电压档测电池的直流电压照样有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交流电压档测电池的直流电压照样有读数。

你的表有问题吧,我的两块数字表用交流电压档测直流都没有读数

网友C:
关键你是想量交流或直流,把档位打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你是想量交流或直流,把档位打对就是了。

无法确定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的情况下,如何测电压?

网友:
用直流档测量时交换一下表笔,有“-”号显示的,证明是直流电。

楼主:
昨天用直流1000V测市电没反应,吓出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