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收不到台

楼主(2017-04-26):
一台康佳电视机安装了普通的天线,按道理可以收到本地一些节目,可是!既然搜不到任何一个节目,请问师傅们,这台电视机是哪个部位坏了。谢谢!

网友:
高频头,花面有雪花吗

网友:
你所说的“师傅”的称谓不敢当,只是来和你交流,你说用普通的天线在这台电视上收不到台,那你有没有换台电视看看是不是天线的问题?如果天线在别的电视上能收到台,那你仔细查这台电视的高频头,中放,调谐电路等。

网友:
原来有这个情况吗?是什么引起来的。

网友:
机子老化,中方失调。

网友:
仔细查这台电视的高频头,中放,调谐电路等

网友:
板凳说法赞同,遵照吧

网友:
收不到正常的

网友:
你的天线放在哪儿了?

网友:
现在还有哪些台可以收视?几乎没有了,你搜半天也搜不到,电视坏不坏,用信号发生器检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