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今天修台乐华21视频座电人

楼主(2017-04-26):
请问什么原因造成的,视频插的地对大地居然有100v 交流电压,请问何解

现在问题还有180v 只有115v ,加速极无电压,正b 到高压包有110v 正常,请问下高压包坏可能性大吗?

网友A:
电视没启动吧

网友:
断开行,接假负载量一下

网友:
看看热地和冷地之间的线路板是不是漏电,还有就是高压包有没有放电现象,要不然怎么会电人的啊?

网友:
我怀疑怀疑冷热地之间跨接的那个电容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没启动吧

已启,'主电源都有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没启动吧

现在就屏无亮

网友:
上次也是被电了一次,AV口都烧断了,用铜线接好,上次竟然是插座地跟L通了,先从简单的查

网友:
,视频插的地对大地居然有100v 交流电压,请问何解?冷地热地间有一个或几个等电位安规电容,抗干扰的

网友:
这是两个故障;
1,跨接在热地和冷地之间的电容漏电。
2,二次没有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