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老师们这台机器图上来了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4-27):
故障1:图像两边波浪纹严重,
故障2中间有圆圈
前天修的电机,昨天搞得液晶
今天这个crt刚拆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各位大师指点一二,多谢了。

楼主:
主要是波浪纹,圆圈实际上不太明显

网友:
先换掉消磁电阻。

网友:
我也是来学技术的,坐等师傅们回答!以后自己的电视坏了自己修!

网友:
消磁电阻先检查一下再说。

网友:
换掉消磁电阻试试,不行就是显像管坏了

网友A:
故障1:图像两边波浪纹严重,换450V大电解电容
故障2 中间有圆圈,换消磁电阻

网友B:
显像管报废,多为震动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像管报废,多为震动所至。

没有排除消磁电路故障的不要轻易判断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1:图像两边波浪纹严重,换450V大电解电容
故障2 中间有圆圈,换消磁电阻

我也是来学习的,以后家里的电视有问题我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