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限速怎么调 求大神为我讲解讲解 谢谢了

楼主(2017-04-27):
电动车的限速怎么调  求大神为我讲解讲解  谢谢了

网友:
有一个插头,把它拔出来

网友:
还有总命令解锁,如三下转吧,两下刹车,关电源,开电源,两下刹车。,就象魂斗罗加30命一样,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网友:
老式的就是拔掉一个接头或者剪断一根电线。
现在有的新式车没有限速线了,是用转把配合按键操作的,一般不是牌品行内的人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的啊。

网友:
如你修车的请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