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2017-04-27):
修一台康佳crt  电源开关管坏  周围电阻坏一堆  明伤  用万能模块装上  +b电压调到110v   行管也是坏的 换了后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   测行推动管集电极无电压   沿上级找  发现行推动变压器次级开路   因为是老式变压器  圆柱形的跟个电感一样的那种买不到   就用组装电视拆一个飞线    试机正常  行管温度正常

网友:
我用模块很多年了,液晶也可以用,修个电源太费时间就用模块,要的就是效率

网友:
哪有吧电源模块装在那里啊?

网友:
以修好为目的,恭喜你。

网友:
修crt电视我的原则是绝对不用模块的,接修很多人家改过电源模块的机子都发现,无一例外会把后级烧的一塌糊涂,有些甚至把显像管损坏,用模块是对客户不负责任

网友:
要的就是效率

网友:
效率放在第一位。赚钱快是目的。

网友:
能修好就行,先把钱收了再说。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用户相信你,你也的对用户负责

网友:
这个机型用的是仙童电源,一烧一片,也只能用模块应急,另外行推动变压器断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