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豆浆机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7-04-27):
第一次维修九阳豆浆机,插电没任何反应,查电路7805五伏正常,电机线圈67欧姆不知道正常吗。控制板是涂胶的没检查。请师傅们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先看电机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电机洛

电机是交流串激电机,我直接接220伏,也转。

网友:
检查继电器或可控硅是否工作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