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电机,步进电机

楼主(2017-04-27):
请问步进电机如何让它动一点点,不用驱动器,就是最简单的办法让步进电机动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手头没有驱动器

网友:
步进电机必须有驱动器才能运转。

网友:
用手转呗

网友:
一组线圈用电池供电,另一组线圈用相等的电压,碰触,模拟脉冲电压,能转动一点。注意,时间不可长。以免烧电机。

网友:
试试按顺序点动通电各组线圈即可。

网友:
步进电机接线开路时,用手转动轴有磁铁吸引的顿挫感,均匀有阻力。把外边所有接线短路再转非常沉很难转动,一般来说就是好的。让电机转一点点没啥意义。最好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测量绕组不短路不接地就可以,再用驱动器和控制器接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