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强排热水器一开水就家里跳总闸

楼主(2017-04-27):
万和强排热水器一开水就家里跳总闸,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机之前水箱渗水,不开水不跳闸。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漏电,找师傅修吧

网友:
漏电,查接地阻值。

网友:
机器上的插头漏保不跳,直接跳总闸换个别的插座用接线板试试看,我可能插座有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已修复,风机插口进水,吹干OK!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