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万宝BCD―118冰箱更换毛细管后怎么会结露?

楼主(2017-04-28):
近日接修一台万宝BCD―118内漏冰箱、因正面及两则都有冷管、改为冷冻冷藏辅明管、毛细管2。5米。抽空加冷媒开机却不能启动、查出原机温控探头在辅管时被螺丝切断、换新温控器能工作、但效果差、冷冻15度、冷藏6度。最关键是过滤器正常(不结露)。而盘圈的毛细管结露严重、是否毛细管径过大?请维修论坛太师解密。谢谢!

网友A:
毛细管内径是多少的?另外冷冻冷藏各盘管多少米?多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细管内径是多少的?另外冷冻冷藏各盘管多少米?多粗管?

你好:冷冻3米、冷藏2米、也只能盘这么多、毛细管径不清楚、是比冷柜小的。

网友:
继续加制冷剂。

网友:
上冷冻室盘管是上一后一下还是左一上一下盘?

楼主:
你好∶冷加至負0·8时回气管都结满霜〔像冷柜〕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冷冻3米、冷藏2米、也只能盘这么多、毛细管径不清楚、是比冷柜小的。

一个冰箱一共盘5米管子,你这个也太少了。

网友:
也可能微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细管内径是多少的?另外冷冻冷藏各盘管多少米?多粗管?

你好:毛细管内径不知,送货来的、比冰柜的要小、冷冻只能盘3米、冷藏只能盘2米、冷媒加至0KG压力回气管就结满霜、用泵冷媒至零KG下〔即冷媒在负零点压力)时、回气结露、冷冻冷藏都结满、冷冻温度负15度、冷藏十6度。毛细管严重结露。请大家师傅解密、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个冰箱压缩机是ey50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