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费了十来天终于将康佳LED32F1100CF黑屏故障搞定

楼主(2017-04-28):
接修一台康佳LED32F1100CF液晶,(板号:35017517)故障为有声音,黑屏。拆机测24V正常,12V正常;测LED升压二极管VD751负端无电压。背光控制IC OCP8121 1脚4.53V;2脚12V;3脚3.15V;4脚5.01V;5脚0.99V;6脚4.94V;7脚2.5V;8脚0V;9脚0.011V;10脚0V;11脚0V;12脚0V;13脚1.28V;14脚0V;15脚0V;16脚2.32V。上网搜索有人说是灯条损坏,原机灯条型号是35018476,网上多是拆机件,没有全新的,怕用不长,于是网购通用灯条上机,结果故障依旧。显然OCP8121已损坏,于是又网购了同型号IC装上,这时开机VD751负端倒是有了60V电压,但仍然不亮,随后该电压由60V慢慢下降到24V供电电压。有人说这种现象说明主板是正常的,故障在灯条。可灯条已经换了啊!难道是通用灯条与原机灯条不匹配?再买灯条显然不现实。于是决定买一块大功率的背光板改装试试看。上网选一块输入电压在22V-45V,LED升压60V-165V的背光板。货到后开始改装:电源VCC接原机24V,地接地;升压板上LED+接原机LED+,LED-接LED-;ON/OFF接原OCP8121的第三脚EN使能端,改好后开机!哈哈,久违的康佳LOGO终于出来了。接入信号图声正常。历时十来天寝食不安的“心病”总算治好了。

1人赞赏

网友:
不抛弃 不放弃 厉害

网友:
终于搞定,谢谢分享。。。。

网友:
坚韧不拔!搞维修就要有这精神。

网友A:
也就是说原灯条不坏,换板维修了。

网友:
就是要这种屡败屡战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原灯条不坏,换板维修了。

原灯条拆下测了,有好几个灯不亮!

网友:
这种故障称连环故障,有时会误导咱们师傅,但遇到问题一定要冷静分析和处理,至于论坛里的回答多是靠经验或经历得来的,实战中还是靠自已多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