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充不进电

楼主(2017-04-28):
华为畅享手机充电能显示图标就是不涨电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电池坏了

网友A:
有可能是尾插有氧化曾接触不良,纯酒精用牙刷清洗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尾插有氧化曾接触不良,纯酒精用牙刷清洗一下试试。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有维修电源可以击活

网友:
先用座充激活

网友:
电池检测一下   正不正常